[求助] link_path_per_instance

楼主(2024-02-27):
     请教个问题,设计是upf,有3.3v 和 1.2v 。其中3.3v是控制模块u_ctrl,其他都是1.2v。 pt 防止buffer混插。我设置了
set link_path {* 1.2v.db 3.3v.db }  ;
set link_path_per_instance [list [list u_ctrl {* 3.3v.db}] .
但是还是出现了问题。我想是不是
set link_path {* 1.2v.db };
set link_path_per_instance [list [list u_ctrl {* 3.3v.db}] 。link path里面踢出3.3v.db,对吗?谢谢了

网友A:
是的,link_path不用加3.3v.db, 另外漏了半边方括号的笔误工具应该立刻就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link_path不用加3.3v.db, 另外漏了半边方括号的笔误工具应该立刻就报出来了 ...

谢谢大哥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