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4-02-2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偏置电路中的一个截取。上方输入一个10uA的电流,电压2.5V,左边一路的管子都处于关断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不对的话,是哪里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这一路的作用是啥,是否重要,还是说只要右边有正常的偏置电压输出就行。还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左边看起来像是钳位

网友B:
貌似左边支路将输入电压钳位,使NM9/MN10的VGS不至于太大而烧毁。

网友C:
你这个就不是电流镜,你的电流就没有流过左边支路,如果正常工作就是这样,那直接就把右边那个nmos的gate接到电阻上面就可以,左边的也起不到钳位的作用,个人觉得删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看起来像是钳位

这个钳位,正常状态就是不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左边支路将输入电压钳位,使NM9/MN10的VGS不至于太大而烧毁。

那这个钳位电路,就该保持不工作的状态吗?那他的W和L该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不是电流镜,你的电流就没有流过左边支路,如果正常工作就是这样,那直接就把右边那个nmos的gate接 ...

因为我看整个电路里有很多类似的结构,但是都没有在工作状态。所以很奇怪这些管子到底做什么用 ,而且如果不起作用,W和L为什么还不是最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钳位电路,就该保持不工作的状态吗?那他的W和L该怎么确定

正常情况下不工作,保证输入电流全部流入电流镜M9/M10。当输入电流端口电压过高时,MN2/3/5/8会导通,把电压钳住。需要通过仿真来确定W/L,满足设计的钳位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整个电路里有很多类似的结构,但是都没有在工作状态。所以很奇怪这些管子到底做什么用 ,而且如 ...

首先,我感觉他不是电流镜,电流镜结构,电阻上面应该接电源或者pmos的支路。再就是一个问题哈,你的管子为啥是五个端口,他们接的电压都是什么,你看看你有没有把有的电压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感觉他不是电流镜,电流镜结构,电阻上面应该接电源或者pmos的支路。再就是一个问题哈,你的管子 ...

管子没接错,是BG出来的电流源到偏置电路出一整路的尾电流偏置,上面的确是pmos,只不过没画到一起。5端口是用的nbl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不工作,保证输入电流全部流入电流镜M9/M10。当输入电流端口电压过高时,MN2/3/5/8会导通,把 ...

谢谢您,我自己仿真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没接错,是BG出来的电流源到偏置电路出一整路的尾电流偏置,上面的确是pmos,只不过没画到一起。5端 ...

我再想想哈

网友D:
个人觉得左侧串联的diode管是钳位,而且左侧的diode管用逻辑门替换都可以(给右侧的栅极一个电压就可以,但是上面的电阻要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左侧串联的diode管是钳位,而且左侧的diode管用逻辑门替换都可以(给右侧的栅极一个电压就可以, ...

我最开始想着,几个二极管串联又没有电流,不知道是啥作用,但是我没想到钳位,这样看来应该是钳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