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lvs报错之后,点source,原理图不高亮!

楼主(2024-02-27):
急急急!lvs报错之后,点source,原理图不高亮!如图所示,点了之后,原理图没有地方亮,大神们能不能教教怎么搞!

大神们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比如在哪里设置什么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一个服务器的同事的layout l就可以高亮诶,可能是我这边哪里有问题?
...

没有XL是可以分别高亮,你看看RVE窗口 setup-->option-->LVS Highting  最后一个不要勾选

网友B:
这里本来就不会在原理图上面高亮吧。你根据你的连线应该很容易在原理图上找到这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本来就不会在原理图上面高亮吧。你根据你的连线应该很容易在原理图上找到这根线的。 ...

应该是能高亮的吧,原来都是能高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能高亮的吧,原来都是能高亮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LVS这里从来没有高亮过。

网友C:
这个不亮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电路的net命名不规范,你看一下是不是电路里net名字是1.2的,提醒电路net不要以数字命名。

网友:
你这个是L状态,你需要进行XL状态下才可以对应:点击launch里面有个选项

网友A:
电路与layout没有XL对应关系,layout 界面 菜单 launch -->layout XL 然后再lv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亮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电路的net命名不规范,你看一下是不是电路里net名字是1.2的,提醒电路net不要以 ...

谢谢,我检查了一下,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与layout没有XL对应关系,layout 界面 菜单 launch -->layout XL 然后再lvs试试

我同一个服务器的同事的layout l就可以高亮诶,可能是我这边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XL是可以分别高亮,你看看RVE窗口 setup-->option-->LVS Highting  最后一个不要勾选
...

setup-->option-->Schematic Design Tool 要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XL是可以分别高亮,你看看RVE窗口 setup-->option-->LVS Highting  最后一个不要勾选
...

还是不太行,我已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