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简单传输门加dummy管以及NMOS提前断开的这种开关,ENOB能达到11吗

楼主(2024-02-27):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这个应该看采样速度和你RC的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看采样速度和你RC的大小吧

50M左右采样速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M左右采样速度呢

这速度不用自举开关不行吧,RC建立误差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不用自举开关不行吧,RC建立误差比较大了

好吧,目前60M我只跑到了7点几的EN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