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不同输出数据格式的区别

楼主(2024-02-27):
在ADE L的Outputs一栏中的save all中可设置不同的Output format,其中包括sst2/psf/psf with floats/psfxl/fsdb这几种格式,请问一下不同格式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跨工具(非Cadence工具)打开,建议默认格式psfxl。

楼主:
能不能说说原因呢?我在实际应用中在跑噪声的时候发现了psf with floating的输出格式精度与默认的psfxl相比精度较差,因此想了解不同格式输出的区别,以便以后适用不同的应用场景

楼主:
在ADE L的帮助文档里也没有查找到相应的说明

网友(2024-05-11):
virtuous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xl user guider里面有

网友(2025-01-08):
同好奇这个问题 楼主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