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CIFF结构中参数a的比例是如何参考的?

楼主(2024-02-27):
咨询一下,下图所示的参数a1=2.2,a2=2.8,a3=2.6,这个参数值如何换算至电路的电容,应该如何参考的?

网友A:
反馈电容值除以单位电容值就是系数a的值,比如单位电容取50fF,对应电容a1就取110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容值除以单位电容值就是系数a的值,比如单位电容取50fF,对应电容a1就取110fF ...

你好,咨询下这个单位电容是由什么参考而来的?

网友A:
参考面积噪声的权衡,面积越大噪声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面积噪声的权衡,面积越大噪声越小

好的,多谢;

网友(2025-03-28):
您好,请问单位电容具体取值是取决于第一级积分器采样电容的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