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VIP设置slave的outstanding为1后,设的是aw通道的outstanding还是w通道的

楼主(2024-02-27):
1. 配置slave的outstanding为1后,在向slave发送1笔awddr,同时length为16的写传输后,slave在收完1笔awaddr后即拉低awready,收完1 beat wdata后也拉低wready,这显然与axi协议中aw通道和w通道独立相冲突;

2.正常应该是slave在收完这个addr的16笔wdata后再拉低wready才对;
3.求助各位大神怎么配置,才能将aw通道的outstanding能力与w通道的outstanding能力独立开来

网友A:
理解不对,ready可以随时拉起,outstanding只是表示这个事务可以,不是be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对,ready可以随时拉起,outstanding只是表示这个事务可以,不是beat

可是我wready_delay设的是0,理论来说,不应该只拿了一个wdata就拉低的

网友B(2024-04-16):
你都把slave的outstanding能力设为了1了,不是代表不支持outstanding么???

楼主(2024-07-29):
引用 网友B:
你都把slave的outstanding能力设为了1了,不是代表不支持outstanding么???

就算不支持,也能收下一笔write transaction,可是为什么wdata只能收一拍就拉低wready,然后再经过一个cycle再拉高wready;正常来说,一个awaddr是对应着多拍wdata,而且aw和w独立,这样收一拍wdata就很奇怪;

网友C:
仔细看文档html上写的很清楚,默认的那个OST配置是读写的合计数目,如果要独立配置,需要把这个值配置为-1,然后分别配置读和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文档html上写的很清楚,默认的那个OST配置是读写的合计数目,如果要独立配置,需要把这个值配置为-1 ...

可是我只有写传输,那我配的就是写的;而且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做过试验,在只发写数据的情况下,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只有写传输,那我配的就是写的;而且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做过试验,在只发写数据的情况下,一样的效 ...

那就看看你的slave vip的transaction是什么呗,这个功能以前我们用过很多次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对,ready可以随时拉起,outstanding只是表示这个事务可以,不是beat

不好意思,借个楼,大佬,能帮我看看这个error怎么解决吗,在我case结束后报的wvalid超时

网友A:
握手没成功,master不发送wvalid。。超时。。。

楼主(2024-08-30):
引用 网友A:
握手没成功,master不发送wvalid。。超时。。。

握手完成了,且收下了awaddr,只是wdata只收一拍,然后拉低wread一拍,再收其他拍w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文档html上写的很清楚,默认的那个OST配置是读写的合计数目,如果要独立配置,需要把这个值配置为-1 ...

试过,一样的效果,而且目前的场景里没有发读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借个楼,大佬,能帮我看看这个error怎么解决吗,在我case结束后报的wvalid超时
...

超时了而已,配置一下AXI_configuration的相关参数即可

网友:
w通道还有outstanding一说吗?求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