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是outnoise:noise。 谢谢

楼主(2024-02-27):
Hspice仿真结果
请问什么是outnoise:noise。 谢谢

网友A:
你看的那几个都是对应频点的噪声,输出噪声应该看积分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那几个都是对应频点的噪声,输出噪声应该看积分噪声

Please tell me how to simulate and find 积分噪声 of an opamp in Hspice.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Please tell me how to simulate and find 积分噪声 of an opamp in Hspice.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