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下面电路的等效电阻,答案是11.34, 求分析过程

楼主(2024-02-27):
(图片)

网友A:
中间那个电阻不会有电流流过,可以去掉

网友:
请查阅西安交通大学邱关源的《电路原理》,看关于戴维南定理章节。

网友:
应该是80/7欧姆。由对称性可知中间横着的电阻没有电流,可以去掉。剩下串并串并。

网友:
这个电阻需要做变换,得变几次,电阻并联算来算去很麻烦,你可以参考一下电阻的星三变换,倒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电阻不会有电流流过,可以去掉

你别乱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乱说呀

别人没有乱说

这个电阻两端电压相同,必须相同

网友:
我怎么算出来11.43呢

网友:
答案应该是11.43Ω。

2.过程

2.过程

3.验证

3.验证

1.原理

1.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