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局布线之后的drc和lvs

楼主(2024-02-27):
在icc完成布局布线之后进行lvs和drc的检查,出现了error和violation,需要通过什么指令来修复这些问题

网友A:
violation 太多了,特别是short,先找原因, 多半要返回floorplan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olation 太多了,特别是short,先找原因, 多半要返回floorplan去解决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