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有没有谁懂这个三阶电荷泵PLL呀

楼主(2024-02-27):
在锁相环系统中,相位裕度最大值为如图第一个方程所示,请问呢第一个方程如何化简为途中第三个方程的?求教,图片来自于bi站nksunmoon的三阶电荷泵PLL 稳定性分析视频。

网友A:
我自己解出来是很简单的结果,你自己也解一下呗,第一个方程两边取tan,然后化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解出来是很简单的结果,你自己也解一下呗,第一个方程两边取tan,然后化简。 ...

你好,还可以再详细一些吗,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来的,特别是tan里面的π/4+φ/2

网友:
我解出来不是这个结果,我解出来是(1+sin)^2/cos^2

楼主:
解决了,hhh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哥!!

自己又推了一遍

网友B:
设A为相位裕度PM最大值,这是一个高中三角函数化简,要用二倍角公式。
x=(1+sinA)/cosA=(sin0.5A+cos0.5A)^2/(cos0.5A^2-sin0.5A^2)=(cos0.5A+sin0.5A)/(cos0.5A-sin0.5A)
=(1+tan0.5A)/(1-tan0.5A)
=tan(pi/4+0.5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又推了一遍

好方法!但是9式等式的右边是不写错了,应该是Φpmma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但是9式等式的右边是不写错了,应该是Φpmmax?

噢噢,对对,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A为相位裕度PM最大值,这是一个高中三角函数化简,要用二倍角公式。
x=(1+sinA)/cosA=(sin0.5A+cos0.5A ...

受教了,谢谢。

网友D(2024-07-10):
请问这个博主的PPT在哪里找?

网友(2024-12-19):
推导PM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博主的PPT在哪里找?

我也不知道,我截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