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rameter的遍历

楼主(2024-02-27):
求助模块验证测试时,如果想对模块的parameter进行遍历,有什么办法吗?目前想到的只有通过sim脚本中循环通过$plusargs传递数据,但是这种方法好像只能给变量赋值,不能给constan的parameter赋值。

网友:
用处理文本的脚本:获得随机后的参数值,然后修改代码中例化模块部分,传入这个参数值。我想到的在编译之前修改parameter的办法了,可以试试。

网友:
不能一次生成多种parameter的例化吗?

网友:
parameter属于静态的东西,最晚在elaborate阶段要被解析出来。改parameter相当于改rtl,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
VCS有一个编译选项 -pvalue 可以编译时覆盖testbench顶层定义的parameter参数值。
虽然每次赋值新的parameter值需要重新编译仿真,但好处是不需要修改testbench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