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adow cell,copy cell的作用

楼主(2024-02-27):
在做scan 的时候,工具会把一些cell指定为shadow和copy,请问这两种cell有什么用呢

网友A:
SHADOW: (直接接在MASTER cell 后边 中间没有逻辑 COPY cell也一样)是指那些跟随 MASTER cell变化而变化的memory element;并且 SHADOW的输出并不是scan path 的一部分; COPY: 和SHADOW一样是继承上一级MASTER的值(copy上一级的值)但是其输出为scan path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DOW: (直接接在MASTER cell 后边 中间没有逻辑 COPY cell也一样)是指那些跟随 MASTER cell变化而变化的m ...

感谢回答,我想请问的是,shadow和copy 这两个cell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这两种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