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识别不了器件

楼主(2024-02-27):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lvs跑不过说这个两个器件的栅极不对,但是就是要连在这两个器件上的,该怎么解决呢,这个模块里面有跟他一样的器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感觉就是两个互换就好了

网友:
你把两个gate都断掉 再跑一次 看他报错是哪根连哪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两个互换就好了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两个互换就好了

对哎,你说的对的,我刚刚把两条线对换了一下lvs就过了,但是pin是DI<0>连载DI<1>上,lvs也能过,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做会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你沿着这条线路上把所有器件检查一下,肯定是某个地方pin标反了或者AB接反了

网友B:
如果肉眼查看确定器件属性和连接没有问题:
1. 看一下 breaking ambiguity threshold设置是不是过小,不过一般在top level 才会有这个问题
2. 看一下生成网表的时候,版图和电路的网表里是不是有<>和[]两种不同符号,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肉眼查看确定器件属性和连接没有问题:
1. 看一下 breaking ambiguity threshold设置是不是过小,不过 ...

就是在top level,不过你说的那个设置在哪里呀,多大的值才能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top level,不过你说的那个设置在哪里呀,多大的值才能够呢

这个是我用的pvs里的名字,如果是calibre不知道是不是一样。这就是跑lvs的时候,一个处理一些暂时无法匹配的元件的一个阈值,如果这个值太小的话lvs可能就处理不了这些有问题的元件信息,跟内存不足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的pvs里的名字,如果是calibre不知道是不是一样。这就是跑lvs的时候,一个处理一些暂时无法匹 ...

哦哦哦好吧,那我再看看,谢谢你,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个假错不用改啊,因为这个器件就连两条线和这个pin,线我检查了没有问题,就是这个pin一加上就有问题,那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正确的呢

网友:
要么连错了,要么pin打错了,有可能pin和标签不对应

网友(2025-02-2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两根特别简单的线,LVS总是报错,感觉把LVS识别的两条net对换一下就能跟电路图的Net匹配上了,好像LVS总是那A对B, B对A, 然后报错,折腾了好长时间,删掉重新画,把所有连接的管子检查了一变也不行。后来我在版图里给这两根线打了PIN加上了lable, (正好这两根线也是输入线),LVS就没错了,感觉像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