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与零温电流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4-02-27):
  请问各位大佬,PTAT电流与零温电流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常说的是PTAT电流一般用来偏置亚阈值的MOS或者BJT,因为这样可以使得gm与温度无关,从而在运放中使得带宽恒定。
  那么给到电流镜的也是PTAT电流吗?因为管子的阈值电压随温度降低,根据gm=I/(Vgs-Vt),也让gm保持恒定从而保证复制的准确度吗?

  另外零温电流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想要获得一个TC很小的输出,比如OSC的频率、LDO的输出电压,就需要有TC很小的reference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PTAT一般给运放偏置用,零温给电流精度要求高的,POLY给电压精度要求高的。

网友:
电流镜看后续电路需要什么电流,跟电流镜本身无关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A:
想要获得一个TC很小的输出,比如OSC的频率、LDO的输出电压,就需要有TC很小的reference ...

所以LDO的话,就需要一个零温度系数的电流,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