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ASIC硬件来实现这个?

楼主(2024-02-27):
没看懂啊。

网友A:
能用软件实现的,理论上就可以用ASIC实现。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软件一定是稳定的,不能有bug,否则芯片就可能做死了。图中说的是audio的所有算法都是用dsp的算法来处理,主要问题是延时会非常大,另外功耗会很高。
video处理也用ARM来实现?哈哈,帧率估计低得吓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软件实现的,理论上就可以用ASIC实现。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软件一定是稳定的,不能有bug,否则芯片就可 ...

那怎么用RTL来实现这些呢?

网友:
应该是软件和硬件找一个合适的折中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用RTL来实现这些呢?

不是太明白什么叫“怎么用RTL实现这些”。

根据算法,定点化后,直接用RTL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