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求协助,为何带隙电路接了启动电路和没接的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02-27):
有无大佬指导一下,为何我的带隙电路没接启动电路时temp仿真没有问题,接了启动电路之后仿tran和temp,tran没问题但temp出问题了

带隙电路和启动电路

带隙电路和启动电路

接了启动电路后的tran和temp仿真

接了启动电路后的tran和temp仿真

未接启动电路的temp仿真

未接启动电路的temp仿真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没关死,温度一高就漏电

网友A:
说明启动电路在漏电 ,影响到正常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启动电路在漏电 ,影响到正常电路了

请问要怎么改良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怎么改良会比较好

M1得关死,主要靠调整M1左边两个管子尺寸来调M1栅极电压,电路正常工作时M1得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