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综合TRNG设计

楼主(2024-02-27):
目前在研究ASIC TRNG的实现,流片测试后也没有问题,可以通过各种随机性测试。 但是感觉市场还是对可综合的纯数字的TRNG感兴趣一些,有没有人来交流下,大家如何看这个事情。市场上目前比较成熟的可综合的TRNG都有哪些实现方案。

网友A:
TRNG,目前比较流行的:
1,ADC采集随机噪声
2,oscillate inverter
3,SRAM initial value (P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NG,目前比较流行的:
1,ADC采集随机噪声
2,oscillate inverter

ADC采集的方案成本略高了点,而且ADC也不可综合。 环形振荡器需要的振荡器个数太多了资源消耗也不小。最后一个PUF那个属于静态的随机数了,每次上电产生的基本都一样,可以做PUF不可以做TRNG,而且做PUF误码率也高了一些,还需要masking

网友:
1,ADC的方案其实是非常方便的,现在的SoC芯片绝大部分都是带ADC的。而需要TRNG的,大部分都是带MCU和ADC的。
2,环形振荡器还是非常流行的。
3,关于SRAM的PUF,其实主要是用它做SEED,还是可以过认证的。
这些都是实际可以用的方式,低成本,低功耗。

楼主:
这么说确实是有道理,环形振荡器的方案确实很多产品都在用,ADC这个肯定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关于SRAM PUF这个方案,它上电产生的Seed如果不管误码,那每次上电产生的SEED都相同,后面配合一个deterministic的PRNG,那岂不是产生的随机数每次都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