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请教,小工艺部分, x y方向drc rule不一样.....

楼主(2024-02-27):
请教请教,小工艺,layout时poly方向要竖着,调用时不能翻转, x y方向drc rule不一样,从工艺上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同晶向的特性不一样

网友:
对于fin的考虑

网友:
finFET工艺吧,finFET工艺wafer上的fin是沿X方向做好的,poly只能与fin垂直放置,你看原理图上的mos管参数都已经不是多少微米而是多少个fin的方式来给了。这种情况下X,Y的DRC rule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晶向的特性不一样

晶向对器件特性会有影响,但是DRC rule更多考虑的是工艺加工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还有可控性,所以一般不会因为晶向不同而将XY的DRC rule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