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tion验证occ和crg复位

楼主(2024-02-27):
求助各位大佬,做core的transition仿真验证时,时钟相关的复位信号,occ是通过dft_occ_rst_mux_s复位,crg复位信号是dft_crg_rst_n信号。如何确定复位和解复位的时间?(复位动作之后可以消除时钟的X态,但是复位/解复位的时间不正确会导致仿真时寄存器capture阶段的时钟拍数与atpg不一致,有0-1mismatch)。

网友:
是同步复位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吧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两个复位都是单独控制吗?如果两个复位单独控制的目的是什么?(DFT时序要求?)如果两个复位同源,那就不会不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