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己定制一个MOM电容

楼主(2024-02-27):
如题,小白最近在做一个速度较快的SAR ADC
1.cadence该如何操作来定制一个较小的MOM电容呢?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2.自己定制的MOM电容是否可以知道mismatch参数?以便后续确定单位电容的大小。如果不能的话,如何评估mismatch来设计单位电容的大小呢?

网友:
自己定制就按照库里的容值对应的mismatch来估计。但是应该有更准确的方法,hh

网友:
mark学习下。对这个不太懂,这些东西不太建议修改fab提供的吧,毕竟fab经过优化了,有相关match数据,自己改的话仿真模型感觉会不准

网友:
自己定制的话按照插指的方式画就好了 可以测出一个值 但测不出失配值应该

网友:
我们是根据pdk给的金属层数据算个大概,基本上误差会比较大,具体就要等测试芯片流片之后实际测量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