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rf Calibre DRC报错

楼主(2024-02-27):
报错和CIW中的信息如下

楼主:
layout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cell evaluation has failed. This is because of either a syntax error or the usage of an unsupported XStream function in Pcell SKILL 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standard output or CDS.log. To continue, either specify the ignorePcellEvalFail option in Stream In/Out options or correct the Pcell SKILL code.

网友A:
版图里有器件导不出gds,检查下layout 器件有没有闪的(可能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里有器件导不出gds,检查下layout 器件有没有闪的(可能删除了)。

确实有闪的,一开始就在闪,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用其他人的电脑,没有闪的也提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闪的,一开始就在闪,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用其他人的电脑,没有闪的也提取不出来

pcell的问题,你把版图里的mos 换成其他的model试一下,做个实验,看看能不能提出来gds,直接跑drc就行,能跑出来,就说明现在版图里的mos pcell有问题,如果还跑不出来,在看看via这些是不是做成了cell,然后被删掉了,版图里依然在调用这些被删掉的via cell。

网友(2025-05-11):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