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极全差分运放调不饱和

楼主(2024-02-27):
需要设计一个单极的全差分运放(如图),需要CMFB将输出共模点固定在550mV,发现根本调不到这个值,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两级运放就很好调,单极就不可以

网友:
共模反馈环路增益不够吧,这种共模反馈误差放大器用的二极管做负载增益太小了,就用一个OTA试试,不过这样共模反馈环路可能相位裕度不够,估计要补偿啥的。

网友:
楼主好像是连接错误,感觉共模反馈是个正反馈。把vbp2放在管子m87的栅极试试

网友:
明显是错了,连接成了正反馈

网友:
确实接错反馈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