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EM仿真报错

楼主(2024-02-28):
1.打port时候,layer显示的是hole不显示金属层

2.substrat那里有感叹号
3.按下仿真之后显示无效设置
球球佬们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打port的时候把金属层也显示出来。你这问题八成是port的属性和它所在的金属层属性不一致,或者说是因为port打在hole上,hole上是不允许打por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port的时候把金属层也显示出来。你这问题八成是port的属性和它所在的金属层属性不一致,或者说是因为port ...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