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3G时钟长走线,走线延时时间需要用电磁仿仿真吗?

楼主(2024-02-28):
目前在做时钟同步电路,发现400um的走线用emx提参和calibre提参后,代入反相器链电路中,延时时间相差7ps,想请教下这个延时时间是不是以emx提出的为准?

网友A:
Calibre提取的只是RC,不包括电感L。

对于这种长走线,我们一般是用EMX提取成S参数,再代入电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提取的只是RC,不包括电感L。

对于这种长走线,我们一般是用EMX提取成S参数,再代入电路仿真

请问做时钟同步电路,这种代入S参数的方法,延时时间准吗?你们有没有流片验证过,还是这是业界常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做时钟同步电路,这种代入S参数的方法,延时时间准吗?你们有没有流片验证过,还是这是业界常用的方 ...

一般是比较准的,只要建模、叠层没问题

网友A:
我仿真观注的是走线和负载形成的谐振频率及线上的摆幅大小。不知道时钟同步电路的情况下精度够不够。
但是在频率更高的时候,比如60G,依然是用EMX进行S参数仿真提取。所以准确性应该是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观注的是走线和负载形成的谐振频率及线上的摆幅大小。不知道时钟同步电路的情况下精度够不够。
但是 ...

谢谢,以前做毫米波的时候,都是s参数仿真,看增益带宽中心点频率,阻抗匹配啥的。。。现在做瞬态仿真,可能我不了解s参数在瞬态仿真中是怎么等效的,故有点心虚。

网友B:
如果是片上400um 的长度的话, 对于13G 信号来说,根本不需要使用电磁场仿真。 这个延时主要是寄生的RC 带来的延时。

13G 信号,假设介电常数是4, 如果传输的近似正玄波的话,对应的波长是11mm , 400um 远小于这个波长, 我个人认为,不超过1mm 的话,都不需要用电磁场仿真,完全当成分布式的集总RC 参数处理就好了。

你是什么工艺?22nm 以及以下的话建议用QRC , calibre 在先进工艺不是很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片上400um 的长度的话, 对于13G 信号来说,根本不需要使用电磁场仿真。 这个延时主要是寄生的RC 带 ...

谢谢,我用的是28nm的工艺,目前emx和calibre仿出来差异不大,emx仿出来延时时间稍微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