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电流镜仿真,晶体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正常吗,输出电流符合比例关系

楼主(2024-02-28):
我在仿真共源共栅电流镜的时候,输入电流是10uA,输入电流在30uA附近,上下两对管子的宽长比都是1:3,但是管子都是工作在亚阈值区,请问这样会有问题吗?晶体管需要工作在饱和区吗?

网友:
亚阈区失配会比价大

网友A:
亚阈值区是W/L取的过大导致vdsat较小的情况,不影响功能,会影响噪声失陪等性能。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是电流拷贝比例不对,是不是底下电流镜两个管子L取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阈值区是W/L取的过大导致vdsat较小的情况,不影响功能,会影响噪声失陪等性能。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是电流 ...

明白,L我目前还没做出改变,只是先做一个marco,后续会对L进行改变的,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