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桥驱动芯片,带电机时,出现高频振动,有EMI问题!

楼主(2024-02-28):
本人所设计的H桥驱动芯片,在带客户电机工作时,会出现较大的振荡,导致EMI过大的问题。

振荡波形如下图,绿色为OUT1,黄色为OUT2,粉色为输入PWM(1.25KHz),蓝色为电感电流。
整个芯片的工作状态为,驱动电机从正转进慢速续流状态的循环。
有几个问题:1、在PWM切换后,功率管切换状态前,为什么两个OUT的电压都会出现高频的振荡?
2、电机的电流为什么会在切换时出现一次很明显的反向突变。用了多款芯片实测下来是和电机系统有关系,但不知为什么。
仿真完全无法复现这一问题
3、并且将PWM信号加在对称半桥的上管时,产生的振荡很小,多款芯片都是如此
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测试,有了一些想法:1、死区时间过长2、驱动电路的Tr和Tf较小3、由于工艺问题,在切换时bgr有一定抬升,导致了振荡。
求助各位前辈,提供一些思路和想法吧

网友A:
电流反向突变会不会是功率器件并联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导致的,其他的不太了解。

网友B:
前驱还是集成mos? 感觉振铃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反向突变会不会是功率器件并联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导致的,其他的不太了解。 ...

不是很确定。做了FIB,感觉是本该常开的下管被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驱还是集成mos? 感觉振铃有点大

集成了MOS管在里面。最近一直在搞这个bug,目前觉得可能是1、死区控制模式(正转进刹车)有问题 2、ZCD电路有问题 3、版本布线的问题,这个还在查。
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新的FIB芯片回来才知道==很麻烦的bug,毫无头绪。

网友B(2024-10-16):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降低了trtf,解决了EMI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