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r的lef file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2-28):
NDR的lef需要出吗,这个lef为啥我们有的出了这个lef但是没用到呢,我看到有的绕线选项提到了这个ndr lef,但是lef中确实没找到

网友:
是不是如果lef里定义的ndr rule,后面跟的是rule名字,但是lef里有没有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用innovus指令add_ndr -spacingMultiplier -widthMultiplier自己加一个ndr再把名字写上去应该也是一样的
TSMC N7倒是有tsmc给的ndr lef

网友:
lef 里有,定义了啥名字呢,名字你要指定啊。
lef 里没有,楼上教你怎么定义在脚本里了,然后你还是得指定。
通常也就是1w2s, 2w2s。。。去定义一堆,用哪个挑哪个。

网友:
ndr lef 可以根据fab提供的tlef使用innovus导出一个lef,这样就不用再次add nd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