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VCO振荡器问题

楼主(2024-02-28):
按照以下PCB板中微带尺寸以及板材参数运用ADS进行仿真,未得到相应的振荡频率,实际测量为9.4GHz,仿真频率为11.17GHz,想请教一下大佬仿真模型中哪里可能设置有问题(可有偿指导)?

PCB

PCB

网友A:
用HB仿真,勾选振荡器模式,可以起振吗?

网友:
另外,你检查一个管子的偏压和电流,还有EM仿真设置频率中是否包含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B仿真,勾选振荡器模式,可以起振吗?

先检查了直流偏置电压的设置和EM仿真时的0Hz问题,都没有问题;并按如下设置HB仿真 出现振荡频率为15.39GHz,不知是哪儿设置不对?

网友A:
纯原理图仿真,不包含EM元件的仿真,HB 仿真的振荡器频率是多少?  HB仿真器把Transient Assistant HB 关闭,振荡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原理图仿真,不包含EM元件的仿真,HB 仿真的振荡器频率是多少?  HB仿真器把Transient Assistant HB 关闭 ...

原理图仿真,不包含EM元件,Transient Assistant HB 设置为auto和off时,振荡频率均为15.39GHz;但是稍微调整微带参数仿真就没有振荡频率出现了

网友A:
原理图仿真和EM仿真基本上是一致的,仿真没啥问题啊。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实测结果和仿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了,对吧?
那就是仿真里面的模型和实际的不一样,有什么东西在仿真环境中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仿真和EM仿真基本上是一致的,仿真没啥问题啊。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实测结果和仿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

是的,实测结果和仿真结果有偏差,根据您的经验仿真模型中有哪些参数会影响振荡频率呢,比如是否需要考虑电阻电容的寄生参数啥的,还有官方给出的器件仿真参数(中间的FET和变容二极管等)是否可以考虑可能不适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