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2-28):
在执行指令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derive_pg_connection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derive_pg_connection -tie时候出现
Warning: The pin direction of 'OEN' pin on 'PBSD2R' cell in the 'SPC011D3RP_V0p3a_max' technology library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ame-name pin in the '/home/ic_libs/library/io/milkyway/SPC011D3RP_V0p3c_8MT' physical library. No physical link for the logical lib cell. (PSYN-058)
工艺库和tf文件都是给定的,请问如何解决这种warning

网友A:
报错提示的是'PBSD2R'的'OEN'设置的输入/输出方向不对,有可能是你的代码问题,对应的去检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提示的是'PBSD2R'的'OEN'设置的输入/输出方向不对,有可能是你的代码问题,对应的去检查确认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