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马达驱动芯片流片回来发现一个模块没有功能,但是后仿真是没问题的

楼主(2024-02-28):
马达驱动芯片,流片回来之后发现OCP没有功能,过流之后也不会触发关掉输出。OCP信号从模拟部分到数字部分之后会再回到模拟部分,其中有个寄存器可以读取这个信号,但是我们这个芯片过流之后这个信号还是没有跳1。最关键的是,我后仿真的时候,OCP的功能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触发,我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后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和实际测试结果不符合的,如果有的话这个应该怎么去找到具体原因。

网友A:
数模混仿吗?这个出现问题感觉比较正常吧

网友:
进数字模块的信号对不对,看你描述感觉模拟没送过来正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仿吗?这个出现问题感觉比较正常吧

没有数模混仿,整体带寄生的网表后仿的,外部信号是按照测试那边的条件给的一样的

网友:
存ocp数据的寄存器 看下时钟线CK CKB 的寄生电阻 电容  不对称时容易不正常反转  如果时钟特别小 跟一个毛刺1ns 或者0.ns一样 实际版图走线下来  信号可能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仿吗?这个出现问题感觉比较正常吧

好像就是进入数字的信号不对 现在在检查模拟部分的电路 最关键是模拟的仿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进入数字的信号不对 现在在检查模拟部分的电路 最关键是模拟的仿真没啥问题
...

模拟的model要设计的很准确是比较繁琐的,功能正确之后还要延时和实际情况接近

网友:
这种几乎都是模拟的问题,要看你怎么采电流的,有sense电阻还是管子采样,是下管的ocp还是上管,是否负压导致ocp功能异常,还是寄生导致异常。驱动芯片来说情况比较多,仿真是否能和测试环境对的上等等

网友B(2024-06-25):
请问有什么进展了吗?

网友:
对于驱动项目,一般下管的ocp考虑的要比较多,正是情况负压特别严重,你仿真的情况和实际情况可能会差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什么进展了吗?

找到问题了,驱动上管那边做了一个限流。限流值是5A左右,峰值是5A,但是稳定下来的电流是1.5A,小于OCP阈值,所以OCP一直不能触发。

网友(2024-07-25):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驱动上管那边做了一个限流。限流值是5A左右,峰值是5A,但是稳定下来的电流是1.5A,小于OCP ...

学习了,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