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需要uvm_root?

楼主(2024-02-28):
组件最顶层直接是uvm_test_top不行吗?

楼主:
诺大的吧,没人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诺大的吧,没人了解吗

uvm_test_top是所有testcase(testcase的声明不需要用户主动完成,原代码在uvm_root的run_test里自动实现的)的唯一实例,这些testcase都是从uvm_test继承而来,uvm_test又是从uvm_component继承而来。uvm_root也是从uvm_component继承而来的,他是个特殊的类,uvm_root有且只有一个实例就是uvm_top(单例模式),uvm原代码里把他设置成了一个全局变量。
UVM原代码的入口是调用uvm_root中的run_test()方法,这个在uvm原代码里被设成了一个全局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在module里通过initial beign end调用,前提是必须import uvm_pkg::*;
run_test()想要运行起来肯定要依托类的实例,这个类就是run_test()所在的类uvm_root,而这个实例就是uvm_top。
run_test()里又根据我们跑的仿真用例UVM_TESTNAME创建了具体的testcase实例uvm_test_top,所以说uvm_test_top也有父节点就是uvm_root(uvm_top),但是我们在树形结构里一般会把uvm_test_top作为树根而不把uvm_root计算在内,所以我们在uvm_config_db::set的时候第一个参数可以有三种写法:

1、null   (空)
2、uvm_root::   (用类引用)
3、uvm_top   (用类的实例引用)

下面这篇文章介绍的也比较清楚,可以参考一下: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74667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test_top是所有testcase(testcase的声明不需要用户主动完成,原代码在uvm_root的run_test里自动实现 ...

懂了,很清楚,感谢~

网友:
我以前记得笔记:

  1. uvm_root,一个类
  2. 一般这样用:uvm_root:get()

  3. uvm_top,一个对象,类型是uvm_root
  4. uvm_top.set_timeout(100)
  5. uvm_top.find('xxx')
  6. uvm_top.get()

  7. 全局对象,直接访问就可以了
  8. reporter.set_report_id_verbosity("TEST_DONE", UVM_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