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设计matlab中仿真做到什么程度呢

楼主(2024-02-28):
题主做一个16bit 1M采样率的SAR,需要进行校准,选择了校准算法后,在matlab中生成sample,然后对权重进行校准,对校准前后结果fft计算出ENOB(加入了KT/C 比较器offset noise 电容失配这几项非理想因素)。想请问各位大佬,在matlab中还需要对其他的问题进行仿真吗,还是可以基于此来确定电路了。

或者有大佬有SAR ADC全流程设计步骤能指教一下的话,不胜感激,也非常欢迎各位大佬讨论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还想请教一下静态参数matlab仿真和实际的电路测出来DNL,INL差距大吗,或者说相关性怎么样
...

我建模的结果看上去还不错,DNL和INL都小于1LSB,但是电路仿真还是变差了不少,这个可能和多种因素有关,比如单位电容取值,寄生电容,开关切换方式,电容建立时间等,建模结果只能当做参考吧,毕竟不可能面面俱到

网友A:
对ENOB影响较大的基本上就这几个非理想因素了,建模的话应该加上这几个应该是差不多了,实际当然还是要以电路为准,建模还是起辅助作用,不过建模的话可以再测一下静态参数,这个在电路上仿数据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ENOB影响较大的基本上就这几个非理想因素了,建模的话应该加上这几个应该是差不多了,实际当然还是要以电 ...

感谢感谢,还想请教一下静态参数matlab仿真和实际的电路测出来DNL,INL差距大吗,或者说相关性怎么样

网友:
我也在做16bit的sar,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你好我的QQ是874641259欢迎交流

网友B(2025-10-08):
请问一下,建模怎么把电容失配等非理想因素加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建模怎么把电容失配等非理想因素加进去呢

给电容加一个正态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