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PAD和数字PAD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2-28):
模拟PAD和数字PAD 有什么区别,dvdd和RST用数字pad还是模拟pad

网友:
大小区别吧,以及pad的esd大小

网友:
数字pad一般有pre driver和post driver等电路,提供驱动能力保障时序,有的时候还有施密特触发器、上下拉电阻等,不能拿来走模拟信号;
模拟pad可以简单看成一根导线+esd器件。模拟电源域和数字电源域在PAD环上得用power cut分开,DVDD和RST看起来是数字电源域,用数字pad比较简单。要不pad环的电源域划分会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