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仿真效率

楼主(2024-02-28):
大佬们用cadence仿真时的习惯是什么呢?怎么提高自己的仿真效率呢?读研一年半转做电路,效率实在太低,cadence也不熟悉

网友A:
你的效率指的是"跑模拟"所需时间还是"设计电路"所需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效率指的是"跑模拟"所需时间还是"设计电路"所需时间?

跑模拟

网友A:
1.可以根据你要跑的电路类型设定模拟精度
2.节点储存不要用save all,只看你在乎的节点就好
3.可以设定mt增加核心数
4.其余关于硬体层面的需要其他比较懂的人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根据你要跑的电路类型设定模拟精度
2.节点储存不要用save all,只看你在乎的节点就好
3.可以设定mt增 ...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