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中如何将需要的几个图形绑成group之后再进行操作?

楼主(2024-02-28):
skill中如何将需要的几个图形绑成group之后再进行操作?

如果有人能给出一个代码案例参考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A:
下面这几个命令应该够用了

创建group:dbCreateFigGroup(窗口id "group名" t 0:0 "R0")

或者从版图中获取一个gruop:dbGetFigGroupByName(窗口id "gruop名")

将obj添加到group:dbAddFigToFigGroup(group obj)

将obj从group中移出:dbRemoveFigFromFigGroup(group o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几个命令应该够用了
创建group:dbCreateFigGroup(窗口id "group名" t 0:0 "R0")
或者从版图中获取一 ...

请问,如果我要消除group的ID,要用什么函数删除掉groupid?

网友(2024-04-25):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我要消除group的ID,要用什么函数删除掉groupid?

抱歉,不是很懂你说的group id是什么?是他的database格式么?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没办法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