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类似bandgap电路,分析电源电压给1V,1.1V,1.2V时的iref

楼主(2024-02-28):
100资产
下图类似bandgap电路,分析电源电压给1V,1.1V,1.2V时的iref,怎样测试呢?小白,不会分析,请教

(左边四个电压源我给的,可忽略)

网友A:
这是一个与电源电压无关的偏置,一般可以作为constant gm的偏置电路。我觉得你可以先把那个iref的pin删了,你如果只想看电流的话,这个没有意义。  如果想监测电流,你就在设置里面添加输出的时候点到M0的漏极那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与电源电压无关的偏置,一般可以作为constant gm的偏置电路。我觉得你可以先把那个iref的pin删了, ...

感谢回复。对的,就是测的M0的D的电流,但是它和电源电压有关,不晓得为啥,M3的D的电流倒是不受电源电压影响哎,您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的,就是测的M0的D的电流,但是它和电源电压有关,不晓得为啥,M3的D的电流倒是不受电源电压 ...

仿真图放不上来一直显示超出20000字符   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的,就是测的M0的D的电流,但是它和电源电压有关,不晓得为啥,M3的D的电流倒是不受电源电压 ...

按道理左右两路电流应该是相等的,也就是M0和M3的电流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先把中间的启动电路拿掉(我之前的经验,没有启动电路DC也是可以仿出来结果的),甚至把上下两个power down的管子也去掉,先看看这样的时候电路正常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左右两路电流应该是相等的,也就是M0和M3的电流一样的。如果是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先把中间的启 ...

您好 请问下这使能信号应该怎么给呢?我仿的有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下这使能信号应该怎么给呢?我仿的有点不对

en给高,enb给低,使得3主通路上下管子的栅极昱电源/地断绝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下这使能信号应该怎么给呢?我仿的有点不对

en_1p0=VDD, enb_1p0=0,即M8和M6关闭,M12打开(线性区),此时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相反的,en_1p0=0, enb_1p0=1,即M8和M6打开,M12关闭。具体的讲,因为M8开启,M2和M3的栅极被拉到VDD,从而M2和M3关闭;因为M6开启,M0和M1的栅极被拉到GND,M0和M1关闭;此时为了防止从开启了的M8经过启动电路M10、M9、M7,再经过开启了的M6的通路产生电流,所以加上了M12,让M12关闭,就阻断了这条通路,从而整个电路完全被关闭,没有电流产生。

所以你仿真的时候,就让en_1p0=VDD, enb_1p0=0就行了,这时电路应该是正常工作的状态。

至于你之前提到的问题,我是怀疑启动电路在整个电路启动之后没有被完全关闭,有电流流过。所以如果你的电路还有问题,我建议先把M8,M10,M9,M7,M12,M6这几个管子都先shift+delete了,注意M2和M1要保持是diode-connected。 然后先这样的时候仿一仿看电路有没有问题,然后再逐步把之前shift deleted的管子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_1p0=VDD, enb_1p0=0,即M8和M6关闭,M12打开(线性区),此时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相反的,en_1p0=0, enb ...

非常感谢 这么详细的解释,好的 我根据您说的再继续仿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