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analoglib里面器件的属性

楼主(2024-02-28):
最近在使用sp1tswitch做aps仿真

会遇到以下问题:

解决办法也想找到了2个
1、让电阻大于1m
2、电阻<=1m的话,在aps界面就把电阻选中,防止电阻被自动短路

想着虽然可以通过加电阻解决报错,但是一麻烦,二不美观,然后我就去查了下这个开关的特性,发现开关导通的时候电阻为0,所以就想着能不能修改这个开关的默认导通电阻,让他不为0,折腾了一下午,还是不知道怎么修改这个开关的默认导通电阻,所以特地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佬,希望不吝赐教,还有一个问题是,analoglib里面的器件有对应的model file吗?

网友A:
做个symbol,把开关和电阻放进去,你想怎么美观就怎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symbol,把开关和电阻放进去,你想怎么美观就怎么美观。

感谢回复,这个方法之前也想到过,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想要更深刻的理解仿真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