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块内部怎么处理分频?

楼主(2024-02-28):
    如下图所示,模拟部分只给了数字一个单一的时钟clk,但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降低功耗,要求一些模块以低于clk的时钟频率工作,这时候需要数字内部对clk进行分频。 常见的分频处理方式有下面两种。  应该选择哪一种比较好? 为什么? 还有其他的分频方法吗?

网友:
第一种,后面的区域的工作时钟都是分频后的时钟,时序收敛更有效,更节省面积资源。 需要注意在两个时钟域之间的信号的处理和时钟约束。

网友:
通常把时钟分频等相关电路放到一个专门的CRM(时钟复位管理)模块里面,方便做时序约束和管理。
分频器就是用计数器来实现,输出时钟和原时钟同源,当普通时钟来用就行。

网友A:
第二种,第一种会有问题,用不同的时钟,后面不工作就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第一种会有问题,用不同的时钟,后面不工作就不好弄

能用示例说明一下,第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吗。 我刚入行没多久,项目经验不多,对第一种情况的异常分析做不了太深。

网友:
第一种最好,二分频时钟功耗更低,时序更容易收敛

网友B:
如果是fpga,不建议使用第一种分频方式,有mmcm/bufgce_div/buf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pga,不建议使用第一种分频方式,有mmcm/bufgce_div/bufr。

ASIC呢?

网友:
不知道,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可能有特殊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