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drc求助

楼主(2024-02-28):
在 ecoRoute -fix_drc 步骤中出现了如下警告 ,该如何修复。我已经按照他的提示,尝试进行了修复: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all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all

但是依然不奏效,希望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PW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NW -inst *

网友B:
2楼说的对。VNW --> VDD \ VPW --> VSS。这两个也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PW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NW -inst *

多谢,这个解决了,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  ,说有部分电源线没连到一起,,我补充了全局连接命令,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VNW --> VDD \ VPW --> VSS。这两个也要接。

多谢,这个解决了,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说是电源net没连接到一起,我补充了连接命令,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