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high and tie low 电路如何接到dummy电路上?

楼主(2024-02-28):
目前只知道Tie-high and tie-low circuits防止esd防护,Tie-high 和tie-low分别输出高和低电平,但是不知道如何在图示dummy电路连接可以防止静电击穿?看理论是为了防止栅极被击穿,那图示dummy的PMOS和NMOS分别接Tie-high and tie-low 还是都接tie-low呢?求解!

dummy

dummy

网友A:
电路错了吧,应该这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错了吧,应该这样的

您好,我图中3个线那个sympol就是tie电路,我的意思是怎么把tie hi和tie lo电路接到图中所示的dummy上,对dummy电路作esd防护?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