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max transition违例

楼主(2024-02-28):
DC综合时出现max transition通常有什么原因?
按照前辈的经验是放到PR后端去fix的,max transition需要在DC综合时就fix掉吗?有什么方法去fix呢?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Max Transition违反的修复方法_set_max_transition-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4 ... 50339-null-null.142^v99^pc_search_result_base4&utm_term=max_transition%E8%BF%9D%E4%BE%8B&spm=1018.2226.3001.4187可以参考这些方法,我都是在后端修的,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在综合阶段修,希望有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