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witch

楼主(2024-02-28):
  看到一个upf实例,有个疑问,如下:

create_power_switch pwr_sw_a0 \
  -domain {PD_PS0_A1}\
  -in_supply_port {VDDG VDD} \
  -output_supply_port {VDD VDDSW_algo} \
  -control_port {HEADEN1 u_top.u_algo.pw_sw_en} \
  -ack_port  {HEADOUT1 u_top.u_alog.pw_sw_ack} \
  -on_state  {HIGH VDDG {!HEADEN1}}
map_power_switch pwr_sw_a0 \
   -domain {PD_PS0_A1} \
   -lib_cells {HEADBUFTIEMDHDV32}

实际这个HEADBUFTIEMDHDV32 , 有HEADEN1 , HEADEN2 , HEADOUT1 ,HEADOUT2.
但是这个upf里面只定义了HEADEN1,HEADOUT1. 这个定义有错误吗?
另外 这种power switch 怎么connect_power_switch呢?谢谢了

网友A:
同一条命令下可以写多次 -control_port和多次 -ack_port; 应该都要写出来
用工具命令连的话连两次,转弯的地方手动连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条命令下可以写多次 -control_port和多次 -ack_port; 应该都要写出来
用工具命令连的话连两次,转弯的 ...

明白了 ,老哥 我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