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锁相环仿真

楼主(2024-02-28):
这是我仿真出来的一个小数分频锁相环的结果,大家看看我这个纹波严重吗,需不需要再调整一下滤波器的参数

网友A:
这哪看的出来,把你输出时钟frequency,period jitter和abs jitter plot出来看看,vctrl放大一下

网友B:
小数分频的架构呢?参考论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看的出来,把你输出时钟frequency,period jitter和abs jitter plot出来看看,vctrl放大一下 ...

用freq和average函数算出最后频率为180.1M,正确的为180M,参考时钟是25M,4.5倍频,抖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分频的架构呢?参考论文呢

这是大致的一个框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req和average函数算出最后频率为180.1M,正确的为180M,参考时钟是25M,4.5倍频,抖动我还没搞清 ...

把这段时间的分频器的code抓出来算下平均值,再看下频谱

网友:
可以用仿真结果窗口的window->assistants 里面的眼图看抖动 用频谱看杂散和频率,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锁相环tran仿真得到的抖动和仿真精度有很大的关系,仿真精度高的时候抖动自然就小。其次是需要看Vcont的抖动是一次谐波还是二次谐波,如果存在一次谐波抖动需要检查VCO的版图,应该是存在不对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