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式RX设计问题

楼主(2024-02-28):
目前RX链路包括LNA+passive mixer+TIA,仿真发现TIA中使用的运放开环增益较高时,看进TIA的输入阻抗较小(Rin≈Rf/1+A),此时LNA的负载阻抗就较小,因此LNA级的增益较小,导致整体链路噪声系数较大。除了LNA增益减小以外,Rin较小时mixer本身的噪声也比较大。目前看来只能减小TIA中使用运放的开环增益(<20dB),感觉比较奇怪,想问问大家设计电流模式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1.第一级LNA应该称作为LNTA(射频跨导),这一级在电容前,输出阻抗是“高阻”,它输出的信号是射频电流信号,为了提高NF,一般低噪放由两级构成,第一级电压放大,第二级输出电流,要分配好增益设计和增益步进,如果增益不合理,线性可能会有问题
2.TIA,全差分运放采用RC并联做负反馈连接,TIA本身要求输入阻抗小,这样系统线性才能等到保证,R不宜太大,K欧姆级别,Rin=R/(1+A)大概几欧~百欧姆级别,理论上运放增益越大线性约好,需要关注运放的在变频后的中频如蓝牙2M中频处的增益
3.LNTA+mixer+TIA一起仿真pac增益,电压增益,假设LNTA等效跨导为Gm,TIA反馈电阻为R,电压增益约Gm*R(理想运放)
4.上述2提到的运放在2M出的增益,需要比Gm*R的高10dB,因此对运放GBW有所要求;
5.为了通路NF,一般会用两级,高增益,低NF,只是灵敏度要求,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LNA应该称作为LNTA(射频跨导),这一级在电容前,输出阻抗是“高阻”,它输出的信号是射频电流信号 ...

谢谢谢谢您,我还有三个小问题:
1.您说LNA应该由一级高电压增益+一级gm构成,我调研的很多企业论文(如图)中确实只有一级LNA,这是什么原因呢?

2.“TIA本身要求输入阻抗小,这样系统线性才能得到保证”“运放增益越大线性越好”Rin小,系统线性度好这个该怎么理解?以及运放本身增益越大,它自身的线性度不应该就越差
3.“运放在2M出的增益,需要比Gm*R的高10dB”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2012 ISSC MTK An Ultra-low-cost high-performance Bluetooth SoC in 011um CMOS(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LNA应该称作为LNTA(射频跨导),这一级在电容前,输出阻抗是“高阻”,它输出的信号是射频电流信号 ...

不用两级LNA行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两级LNA行不行呀

不用两级当然也可以,系统NF可能会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您,我还有三个小问题:
1.您说LNA应该由一级高电压增益+一级gm构成,我调研的很多企业论文(如图 ...

根据你给的电路图,这个蓝牙接收电路,基本结构是匹配网络+LNTA(射频跨导,电压转电流)+电流型Mixer(最好用25%占空比本振)+TIA

1.第一级是自偏置结构的反相放大器,可以通过镜像电流偏置Pmos,本质是电压转电流;
2.TIA,目的是将信号电流转成电压输出,后级驱动gate,高阻
3.TIA为什么要低阻抗?信号电流流过这个节点(即运放的输入结点),只有Rin小,输入端电压幅度才会小,运放才工作在小信号模式
4.从TIA输出端看进去,R会印象输出阻抗,让运放的开环增益下降,它就不是一个理想的运放了,就无法保证运放输入正负端的“虚短”
5.仿真RX通路电压增益,采用pss+pac仿真,系统设计变频增益如40dB甚至50dB,后续LPF提供30db增益?要如何实现呢?
射频RX是一个系统,需要理解每一个SPEC设定

网友B:
整个链路的增益约为gm*Rf,而且从LNA看到的TIA的阻抗,还要经过Mixer变频,要是单纯为了增加LNA看到的阻抗,还不如在TIA输入加电阻呢,你TIA的增益做的那么低,线性度可以满足要求吗?

网友:
是不是和LNA结构有关系,电压模的LNA需要在后面做一级Gm;电流模LNA直接接mix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链路的增益约为gm*Rf,而且从LNA看到的TIA的阻抗,还要经过Mixer变频,要是单纯为了增加LNA看到的阻抗 ...

直接串联电阻会产生非常大的噪声(相当于mixer内阻很大),据我仿真来看,只要Rf小,线性度还可以

网友C(2024-04-16):
想请问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困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困扰现在

没有特别的办法,主要就是调整各个模块间增益分配,还有就是降低各个模块本身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特别的办法,主要就是调整各个模块间增益分配,还有就是降低各个模块本身的噪声 ...

如果LNA工作在电流模式,即LNTA的话,那么是不是TIA的输入阻抗就要小,这样LNA的输出电流才能流入TIA。所以TIA里的OTA增益越大越好?

网友(2024-07-15):
请问下楼主有讲解相关LNTA的论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LNA应该称作为LNTA(射频跨导),这一级在电容前,输出阻抗是“高阻”,它输出的信号是射频电流信号 ...

请问下大佬有讲解相关LNTA的论文推荐吗

网友(2024-08-20):
这里我看很多教材上只是定性的描述。电流模接收机,需要LNTA输出阻抗为高阻,TIA为低阻输入,无源mixer处为电流节点,完成电流分配。由于TIA是低阻输入,LNTA是高阻输出,则在mixer的电流节点,更多的电流流入TIA,同时TIA的低阻输入,该节点电压摆幅小,因此线性度更好。
整个链路增益为LNTA跨导gm,无源混频器损耗b,TIA跨阻R,阻抗分配系数(电流分配系数)c,则Gain=gm*b*c*R,到从LNTA到TIA输出,完成电压转电流-电流分配-电流转电压 信号传递。

网友D(2024-11-08):
想咨询一下楼主,后面有做电流型输入的LPF吗,三阶的话LPF框架是什么样的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LNA应该称作为LNTA(射频跨导),这一级在电容前,输出阻抗是“高阻”,它输出的信号是射频电流信号 ...

你好,第4条不是特别理解,能解释一下10dB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咨询一下楼主,后面有做电流型输入的LPF吗,三阶的话LPF框架是什么样的

你好,我看有蓝牙产品是2阶的,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另外三阶你现在的做法是TIA+2阶tow tomas结构?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我遇到个情况,随着输入信号增大,发现MIX输入,Gm输出的射频电压也是变大的(就不是单纯的跨导,并且也会影响TIA的共模电压,影响喜线性度),理想情况下,MIX的输入阻抗是足够低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较大的射频电压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您,我还有三个小问题:
1.您说LNA应该由一级高电压增益+一级gm构成,我调研的很多企业论文(如图 ...

想请教一下,mxier输出到地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mxier输出到地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Razavi《射频微电子》6.2小节有说,负载接电容具有保持的作用,开关关断的时候不会让输出归零,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F:
Razavi《射频微电子》6.2小节有说,负载接电容具有保持的作用,开关关断的时候不会让输出归零,一定程度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您,我还有三个小问题:
1.您说LNA应该由一级高电压增益+一级gm构成,我调研的很多企业论文(如图 ...

你好,图中的文章题目是什么?

网友(2025-03-19):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您,我还有三个小问题:
1.您说LNA应该由一级高电压增益+一级gm构成,我调研的很多企业论文(如图 ...

你好,你这个图的paper方便,share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两级当然也可以,系统NF可能会差一些

功耗是两级的一定会大?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A:
1.第一级LNA应该称作为LNTA(射频跨导),这一级在电容前,输出阻抗是“高阻”,它输出的信号是射频电流信号 ...

您好,请问这种电流型的RX,LNTA输出是单端的,共模干扰会不会很严重?

网友(2025-10-22):
想问一下大佬们,我看到的mixer仿真都是带着TIA一起的,我想知道如果把TIA拿掉,那么该怎么等效TIA呢,不知道virtuoso中testbench怎么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