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 | set_clock_groups用法

楼主(2024-02-29):
请教大佬们,

set_clock_groups的-allow_paths在什么场景下会使用呢?既然-async已经规定了异步时钟,为什么还要检查timing呢?
谢谢。

网友A:
异步时钟也可能要检查时序,不然set_max_delay就不会用得这么多了,例如格雷码总线用于异步传输但是要保证每根线的延时在一定范围内
那就算不指定异步也可以检查时序为啥要指定呢?那是因为算SI时异步和同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时钟也可能要检查时序,不然set_max_delay就不会用得这么多了,例如格雷码总线用于异步传输但是要保证 ...

所以,对异步时钟做timing检查主要是因为要检查SI?
谢谢大佬。

网友:
跑跑高频的后仿真,出错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事情的必要性了;
allow-path,max-delay,group设置,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或者组合,
能把gray code这些关键点加上约束或者做好检查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对异步时钟做timing检查主要是因为要检查SI?
谢谢大佬。

我的意思是即使不加clock group而只用set_max_delay也会检查时序,但是分析SI时按同步时钟的timing window来分析;加了clock group告诉工具是异步时钟在分析SI的时候才会按infinite timing window来分析

网友(2025-08-22):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即使不加clock group而只用set_max_delay也会检查时序,但是分析SI时按同步时钟的timing windo ...

这个有点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