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网络高亮关不掉怎么解决?

楼主(2024-02-29):
画版图的时候,出现只有移动或者修改某一条线网,比如net1,
只要线网是net1的线全部高亮,一直清不掉,很影响画图的效率,
重启之后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是这个嘛?

网友B:
CIW输入命令试试看

  1. _lxRemoveAllProbes(hiGetCurrentWindo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嘛?

请问这个highlight option界面是在哪里打开的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highlight option界面是在哪里打开的呢,谢谢啦

option--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嘛?

应该不是这个,这个我没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输入命令试试看

目前重启了还没出现这个问题,后面出现了我再试试这个指令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输入命令试试看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敲这个代码执行结果是t,但是高亮还是没有消失

网友:
我有几次遇到这样但是它后面画着画着就没了的也不知道怎么没的,我感觉这个高亮是电路原理图选中了这个线 显示的高亮,试一下电路原理图窗口那里的按键 让它选不到线  不知道有没用

网友:
可以试下这两个按钮或者点这个眼睛,眼睛闭上就hide了,

网友:
这是XL的飞线吗?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论坛里别人回复敲    geDeleteAllHilightSet(geGetEditCellView())
自己试了几次,敲的时候最好就只打开一个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