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入power-gate的 dft设计

楼主(2024-02-29):
请教下,设计用upf,加了power-gate。 在这种情况,DFT和MBIST需要注意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此种情况下的后防真,需要将upf文件加入吗?谢谢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首先看DFT Flow,是RTL level做DFT还是SYN后做DFT,SYN后做DFT那就要注意power domain的dft相关信号要提前规划,否则DFT相关信号会没有power控制(SYN UPF里面没有体现)第二个问题,如果到PR最后的后仿,就不需要upf了,跑带power的MPNET仿真就可以(带power功能的库和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首先看DFT Flow,是RTL level做DFT还是SYN后做DFT,SYN后做DFT那就要注意power domain的dft相 ...

谢谢大神回复,DFT是syn后做的dft和 mbist。  那我是不是只需要在scan_mode 和 mbist mode情况下,保证power switch全部打开就可以了。 比如:

scan_mode下,用 scan_mode去切好power-switch的enable端口。保证其是打开的。
    MPNET 仿真 我不懂。 但是后面会和模拟电路一起混仿。估计能仿真出来power-switch加的对不对。再次感谢。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IO问题,DFT会增加新的IO,而power gating是需要对IO进行ISO的(这一步是在SYN做的)
所以做完SYN后,DFT如果新增IO的话,那新增加的IO就没有做IS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IO问题,DFT会增加新的IO,而power gating是需要对IO进行ISO的(这一步是在SYN做的)
所以做完 ...

谢谢回复,应该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power-gate 是电源的开关( power-switch) .不是isolation cell。

网友A:
和power switch完全无关啊,这个是在PR后才插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power switch完全无关啊,这个是在PR后才插入的

谢谢回复, 那就是保证power switch打开就可以了。因为PR 后也需要进行后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那就是保证power switch打开就可以了。因为PR 后也需要进行后防。
...

是的,保证有电可以跑DF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