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工艺的版图和普通的模拟版图差别大吗

楼主(2024-02-29):
BCD工艺的版图和普通的模拟版图差别大吗

网友:
据了解是对走线没有太高要求,面积要求也不高,没有做过,等大佬们发言

网友:
顶一下,等大佬来科普

网友:
BCD工艺的版图面积比模拟版图大,层次比模拟版图多,走线空间比模拟版图大,电压比模拟版图大,有40、50v这么高,普通模拟版图一般1.8v、3.3v这样的。

网友A:
BCD只是工艺类型而已,标准CMOS工艺的芯片都可以转到同样工艺节点的BCD工艺去做而且不用修改版图,只是价格会有上浮。影响版图差别的更多是芯片类型,比如电源和信号链,在版图上的差别就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只是工艺类型而已,标准CMOS工艺的芯片都可以转到同样工艺节点的BCD工艺去做而且不用修改版图,只是价格 ...

感谢回答

网友B:
不大,主要就是高压器件层次会比普通mos多,和普通工艺一样注意隔离那些的,大差不差,尤其注意破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主要就是高压器件层次会比普通mos多,和普通工艺一样注意隔离那些的,大差不差,尤其注意破面图 ...

好勒,感谢回复

网友:
高压器件的端口数不同。   常规CMOS器件的端口以4个(D/S/G/B)居多(最常用的),BCD的高压管的端口数一般是7-8个。(D/S/G/B/DNW/SU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