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有办法可以从原理图角度估算模块大致面积不??

楼主(2024-02-29):
如题,是否有简便些的办法可以预估模块面积,可以方便做floorplan,如果一个个去计算MOS管尺寸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A:
从原理图创建一个layout view,导入所有device,大致上摆一摆,留点走线的裕量,可以大致估计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创建一个layout view,导入所有device,大致上摆一摆,留点走线的裕量,可以大致估计面积。 ...

好的,多谢